[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模拟I2C

楼主(2008-07-10):
有人成功做过不???
能否给我提供一个,自己写太慢,又怕出太多问题,

我已经对STM32的硬件I2C产生恐惧感了,

想用模拟的来试试.

网友A:
依旧是I2C的问题

请好好看看波形和电压匹配:依旧是I2C的问题

不要见到困难就退缩,如果真的是匹配的问题,转到模拟I2C还照样会有问题。

网友B:
模拟I2C可能不好整,好像IO口只能设置为输出或输入

网友A:
STM32的I/O口可以配置成开漏输出,这正是I2C需要的模式

网友C(2013-10-21):
请问硬件调试时只能把程序download才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