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可以直接读ic卡吗

楼主(2008-07-1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样的IC卡?

网友A:
接触卡还是非接触卡,如是接触卡,驱动电压多少?

请一次多给出详细信息,不要让我挤牙膏嘛,呵呵~~~~

楼主:
就是st原版上的smartcard

他用了一个st8024CDR芯片 能不能不用 直接连接smartcard
   原板香主不能不知道吧  stm32的 eval板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为了保证接口能够满足各种电气要求

这个芯片是为了保证接口能够满足EMV认证的要求。

只要电压合适,逻辑上来说STM32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式智能卡,但不能满足ISO7816的电气特性,所以用STM32直接驱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楼主:
您的意思 就是不可以是吧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由你自己决定

网友B(2011-05-03):
stm32能与手机通信不,就是像接触式智能卡一样

网友C(2012-05-12):
STM32的SMARTCARD接口是可以直接与接触式智能卡进行通信的,我用了ON Semiconductor的NCN8024(跟ST8024是一样的,管脚都一样)作为STM32和接触式智能卡的通信的中间转接后有时候上电会发现有几率性的检测不到卡(1%),不知道这个NCN8024的IC是不是有问题呢,我直连的板子上倒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可以的,STM32有几个7816的接口,可以直接读写符合7816协议的接触式卡片,不过T=1的卡片似乎不支持,T=0的卡片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可以,没问题。

网友F(2012-12-13):
你们都是怎么实现的啊,哥
我每次获取的33个字节的ATR都不一样呢?
跪求正解,PS:我用的是普通够电卡做的测试

网友G:
只要电压合适,STM32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式智能卡。

网友H(2017-08-03):
各位,大神,我现在用stm32的smartcard与psam卡通信,选卡,取随机数命令都正确,但是psam的80 1A加密初始化命令发送后没有回应,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I:
这个都是需要射频设备的吧。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读取ic卡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