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SPI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11):
拜问下 大虾们 SPI1 和 SPI2 都设定为双线双工 , SPI1 主 SPI2 从
  在 通讯的时候 SPI1 向 SPI2 发送数据 SPI2 能接收 但是 SPI2 向
  SPI1 发送的数据 SPI1 却 接收不到
      两个口是同时发送数据的  量到 SPI2 确实发了数据

网友A:
两个口是同时发送数据的?

如何解释这句话?从设备的发送是靠主设备的时钟才能进行的。

网友B:
SPI主设备可以主动发送数据,SPI从设备不能主动发送数据

SPI从设备发送的数据必须是在接收主设备的同时送出去的,这是因为SPI从设备不能产生传输所需要的时钟信号,只有SPI主设备才能送出时钟信号。

楼主:
Thanks your attention

     /* Send SPI2 data */
     SPI2_Send_8( 0x55 );

    /* Send SPI1 data */
    SPI1_Send_8( 0xaa );

    /* Wait for SPI2 data reception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NE)==RESET);

    msn2 = SPI_ReceiveData(SPI2);
    /* Wait for SPI1 data reception */

    msn1 = SPI_ReceiveData(SPI1);

   这里 SPI1 的 收到的 就 是 0XFF

网友B:
请说明硬件是如何接的,SPI1和SPI2是如何配置的

楼主:
谢谢了

问题找出来了 连接的一个电阻 坏了 现在能够 接收到 了
  不过 还是想问下 在双工的时候 发送和接收 是同时的
    在数据缓冲器 SPI_DR 里面 是怎样 工作的
       需要一位位 的 移位发送 , 又要一位位 的 移位接收
  但是在DATASHEET 里 就只有一个移位 寄存器啊

网友B:
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中有详细的内部框图

网友C(2010-01-10):
发送我接收是两个寄存器,物理上是独立的,应该和51的SBUF一样

网友D:
那你的从设备的时钟信号时哪来的

网友E:
从设备没开时钟,用的是主设备的时钟啊。

网友B:
怎么2008年的帖子又被顶上来了,:dizzy:

网友F:
这个可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