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谁调试通过了710的can啊,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好吗?

楼主(2008-07-12):
void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U_Div2Config ( ENABLE);
       RCCU_FCLKConfig ( RCCU_RCLK_2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RCCU_PLL1Config (RCCU_PLL1_Mul_24, RCCU_Div_2);
       while(RCCU_FlagStatus(RCCU_PLL1_LOCK)==RESET);
       RCCU_RCLKSourceConfig (RCCU_PLL1_Output) ;

       APB_ClockConfig(APB1,ENABLE,CAN_Periph);

    // initialize the I/O ports for the CAN pins
    // setup GPIO 1.11 (CAN RX pin) as input Tristate CMOS
    GPIO_Config(GPIO1, 0x0800, GPIO_IN_TRI_CMOS);

    // setup GPIO 1.12 (CAN TX pin) as output alternate Push-pull
    GPIO_Config(GPIO1, 0x1000, GPIO_AF_PP);

    // initialize the CAN at a standard bitrate
    CAN_Init(CAN_CR_INIT, CAN_BITRATE_100K);

    // configure the message objects
    CAN_InvalidateAllMsgObj();
    CAN_SetUnusedMsgObj(CAN_TX_MSGOBJ);
    CAN_SetUnused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etTxMsgObj(CAN_TX_MSGOBJ, CAN_STD_ID);
    CAN_SetRx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TD_ID, 0, CAN_LAST_STD_ID, TRUE);

    while(1)
    {

        // transmit
        CAN_SendMessage(CAN_TX_MSGOBJ, &TxCanMsg);
        // wait until end of transmission
        CAN_WaitEndOfTx();
        // transmission succeeded
        // release the message objects
        CAN_ReleaseTxMessage(CAN_TX_MSGOBJ);
        // wait
        wait();
    }
}

这是一个can的发送程序,晶振采用的是8M的,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搞过can吗?郁闷

网友A:
代码看了又怎么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发不出去,710的tx引脚没任何变化

楼主:
通过了,下面是初始化的代码

void CanNet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I/O ports for the CAN pins
    // setup GPIO 1.11 (CAN RX pin) as input Tristate CMOS
    GPIO_Config(GPIO1, 0x0800, GPIO_IN_TRI_CMOS);

    // setup GPIO 1.12 (CAN TX pin) as output alternate Push-pull
    GPIO_Config(GPIO1, 0x1000, GPIO_AF_PP);

    CAN_Init(CAN_CR_IE | CAN_CR_CCE | CAN_CR_DAR, CAN_BITRATE_100K);

    // configure the message objects
    CAN_InvalidateAllMsgObj();
    CAN_SetUnusedMsgObj(CAN_TX_MSGOBJ);
    CAN_SetUnused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etTxMsgObj(CAN_TX_MSGOBJ, CAN_STD_ID);
    CAN_SetRx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TD_ID, 0, CAN_LAST_STD_ID, TRUE);

    //configure the intrupt
    EIC_IRQChannelConfig(CAN_IRQChannel,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CAN_IRQChannel, 10);
}

网友B:
请教zjf1000 你有没有QQ 或是邮箱什么的啊

请问一下你调试用的IAR EWARM软件的一些驱动程序什么的也是经过自己改编的吗

网友C:
楼主可在 我有一事相求

楼主:
没有啊,上面的程序初始化程序就可以了啊

不过apb1得设置成8m才可以。

网友C:
我发现他的滤波器只有一个呀 是吗

也就是只能滤波一个 或一组 id  而不能滤除某两个

网友C(2008-08-20):
楼主 您的中断可以进去吗 发送和接受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