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DMA通道请求

楼主(2008-07-12):
图中,通道请求,ADC1在通道1中
意思是ADC1只能请求通道1吗

网友A:
是的

楼主还有其他的理解吗?

楼主:
例程中ADC用的通道5

在DMA例程4中,如下说明:
本例展示了如何通过DMA来把数据从一个外设(ADC)传送到另一个外设(TIM1)。
在STM3210B-LK1上,调节分压器VR1可以实现一个可变0-3.3V模拟输入,通过通道10传向ADC。转化结果通过DMA 通道5传向TIM1_CCR1寄存器。而把TIM1的通道1(TIM1_CH1)配置为PWM输出。每次TIM1 的update EVENT都会驱动DMA做一次数据传送。
因此,通过调节VR1,可以观察到管脚TIM1_CH1 (PA.08)上的PWM输出占空比(duty cycle)作相应的改变。

其中说道用通道5进行传输,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在这个例子中ADC是作为DMA传送的源端,而不是DMA传送的请求

楼主贴出的表格是表示DMA请求源与DMA通道的关系,与DMA传送源和DMA传送目标无关。

例程中TIM1的更新事件发出DMA传送的请求,完成ADC1_DR至TIM1_CCR1的数据传输,实现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进行一次数据传输的目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香主

刚开始接触STM32,功能很强大,学习难度也很强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