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的原理?

楼主(2008-07-14):
void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vu16 SR1_Tmp = 0;

  do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Read I2C1 SR1 register */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 Clear AF flag */
  I2C_ClearFlag(I2C1, I2C_FLAG_AF);
}
这段程序的作用是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
谁能给讲讲这里的原理,
这里只有开始条件,没有结束条件,为什么??

网友A:
是这样的

I2C每步操作都有一个ACK信号,有ACK表示和I2C器件(SLAVE)联络上了。因此可以用ACK来检测I2C器件是否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