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STM32F103RB的tim1输出三相PWM还真是困难啊

楼主(2008-07-15):
定时器的设置没错,IO设置也没错!可PWM就是不愿出来! 晕乎中! 不知在这里有没什么限制没有!

网友A:
如何初始化的?

楼主:
先初始化IO,而后初始化的定时器!

因为不在一台电脑上,暂时发不到这上面来!晚上回家后发! 用软仿时能看到PWM输出的,但一下到芯片里就没反应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这问题。

连仿真器跑有,不连就没有。

楼主:
GPIOA的设置

楼主:
GPIOB的设置

楼主:
TIM1的设置

没有重新映射IO

楼主:
现在确定是因为选了CCPC和ARPE

楼主:
定位到原因是选了CCPC和ARPE后!

如果更新PWM占空比,必需要在改完后设置COMG  否则PWM占空比不会更新.
现在更新后已经好了!

网友C:
留个记号!

前人开路 我乘凉 暂时还远远没到这步呢 但是关注 :)

网友D(2013-11-29):
跪谢啊 兄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重新映射IO

请问 这个对对话框在哪打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版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MDK逻辑分析仿真有信号,实际板子没信号输出。型号是STM32F103RBT6

网友D:
楼主最终解决了吗 下载到芯片有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重新映射IO

用的是KEIL吗?这对话框是怎么调出来的?大神!!!

楼主:
keil  peripherals菜单下面,但不是所有芯片都有。不同版本的keil也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