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努力了几天,STM32终于快要输出SVPWM了

楼主(2008-07-17):
晚上回家测试波形是否正确, 软仿好向没问题了!
整个算法一次耗时,4.125us,在10KHz的PWM时占用CPU资源4.125%,硬件是可能更长一点儿,晚上在报告.
执行的算法:
   模拟的角度发生器,
   电压变化自补尝
   实时计算sin和cos(查表加线性插值)
   计算V_alfa,V_beta轴电压
   经由V_alfa,V_beta轴电压计算SVPWM的比较器值
   输出到TIM1

楼主:
SVPWM输出正常!下一步移植之前的变频驱动库!

网友A:
能看到开源代码吗?呵呵

能看到开源代码吗?呵呵

网友B:
st有库

听说ST有库.已经搞好了

网友C:
看到楼主的不懈努力 俺真的很感动

俺是新手 不懂哈 但是很关注STM32控制AC Motor的事情 纯玩哈
看到楼主不懈的研究这个 俺也就搜了一下 流明也有交流电机的开发板 看了一下 全开源(有库哦,正弦的 矢量的 库啊库 我的痛!)
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rdk_acim.html
都是CM3核的 照这个扒一个 难度大不大? 新手不懂哈

准备最近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D:
看到LZ的算法.就知道LZ是个书本学得太深的人.

呆板了.

网友D:
1US内就可以实现的事用了4个多US

楼主:
不知程序犟人用可种方法,一us就搞定了!

楼主:
不要告诉我说你是查表,直接用角度去判断扇区.

正弦余弦均用查表

楼主:
看了一下Luminary Micro库

纯C完成,移植性当然是好了,可计算问题......
正弦居然用的是只有512点的表(实际上只存了1/4表 128点)
VF曲线也只是线性一种

楼主:
电新实测是3.75us 其中计算是3us

网友E(2010-01-19):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其计算问题不是很严重呀
正弦用了只有512点的表,貌似SVPWM也有20KHz,能达到的效果应该不错

不明白您说的,还请释疑

网友F(2013-05-14):
楼上各位高手,我最近在看st公司的那个电机库,有没有人有兴趣一起交流一下,我的QQ98548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