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的多个串口同时接收数据

楼主(2008-07-21):
几个串口同时接受数据,怎样保证不丢失数据。数据不断的发送给每个串口

网友A:
太容易了吧。

楼主:
两个串口同时来数据了 这个时候只能进入一个中断

那另个串口要接受的数据不是丢失了吗

网友B:
UART串口数据传输是一种很慢的传输方式

以波特率为38400计算,假定数据帧格式为: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没有奇偶检验位,则每个字节的传输时间至少为260us,中断处理程序只要在这个时间之内从接受寄存器读出收到的数据,就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如果你有2个串口同时传输数据,则每个串口的接收中断处理程序只要能在130us内完成,就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请问你的接收中断处理程序需要多长的时间?

如果数据传输速率很高,使用中断程序处理有困难,还可以使用DMA进行传输。总之,对于STM32来说,UART串口数据传输是一种很慢的传输方式。

楼主:
谢谢香主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要接受的数据的  发过来的数据间隔很小  是不是就会产生丢数据
  那么如果像您说的接受时间大于130了  那么使用dma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STM32的USART中移位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是分开的

下图是STM32 USART的框图,在图的右上方可以看到,从USART_RX到来的数据通过Receive Shift Register被转换为并行格式,只有当收到一个完整的字节后,Receive Shift Register的内容才被送到Receive Data Register (RDR),程序可以通过RDR读出收到的数据字节。

只要你的程序在下一个数据字节到来之前读出Receive Data Register (RDR),就不会产生数据丢失。

问题的关键是:USART的内部有2个寄存器,一个用于接收数据,另一个用于读取数据,而你把这2者想象为一个寄存器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最大容量的带有5个串口  他们是一样的吗  都可以做为485通讯吗

网友B:
STM32的5个USART模块不尽相同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所有答案都在其中。

至于是否可以作为485通讯,要你自己决定。485协议只规定了物理层的传输,没有规定数据传输格式,UART只是常用的一种。

网友C:
哈哈~~~HotComm支持250个串口~~~

可惜俺没机会实验~~~

楼主:
楼上是什么东东

网友D:
呵呵,真 不是东西:-)

网友E:
3个串口肯定来得及

我用AVR的M64,开两个串口,还用定时器虚拟一个串口,都来得及,没事的。

串口数据在下一个自己接收完成之前,接收BUF里的数据是不会被覆盖的。所以实际中断相应只要不超过1个字节的传输时间就没事。即使是115200bps,1个字节的传输也要90微秒,适当调整下各个中断处理程序,完全来得及。

网友(2014-04-29):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领教了

网友F:
看起来串口上没有fifo,建议使用dm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