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工作环境

楼主(2008-07-22):
想把stm32应用在煤炭井下的装备里,不知道能否适应恶劣的环境要求,还有温湿度stm32是多少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详细的各项性能参数,楼主可以下载查看

数据手册 (Datasheets)
STM32F103CDE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STM32F101CDE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STM32F103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STM32F101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楼主:
香主所见到的应用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的产品是?

希望能做个参考

楼主:
stm32 应用在太空船?

顺便问一下  香主  大容量的stm32有五个串口  而串口中断函数只有1,2,3 三个  另外两个使用哪个中断函数

网友B:
矿井下最重要的是防爆! 通常的芯片都能满足的

但一些大功率的芯片需要很注意.需要保证其损坏也不能产生火花,不能有过高的温度.  但芯片损坏与否是很难保证的,芯片损坏不产明明火或是高温也是很难保证.所以,你设备本身的防爆要求要过关,而不是靠芯片能保证的!

楼主:
就是说stm32可以用在这种环境下

设备防爆  主要我们关心哪些方面?

网友A:
STM32的每一个USART/UART都有对应的中断向量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RM0008),第121页表35。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网友B:
LZ 防爆请参考相关的国家标准,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不同的产品要求是不一样的,主要是规定外壳. 材料,强度,是否密封之类的.   最关心的就是你的东西不能引起瓦斯爆炸.

网友B:
基本上市场上咱能看见的芯片,元件均不能用于宇航

太空设备有很高的要求,象什么高能粒子,辐射之类的,还有就是散热,太空是真空,设备产生的热量只能是通过辐射的形式散发,所以,咱平常见的这些东东都不可能在宇航设备里见到.
宇航级的元器件都属于超可靠,超贵,超难买(普通人基本是买不到的,就算国家出面也不见准买得到,很多东东只能是靠非法途径获取,当然是自已有的除外)

网友C:
楼上你错了!

航空上用的器件市场上也有的!不过是经过严格筛选严格测试才挑出来的!还有就是做好保护了呀!让这些器件工作在安全的环境下!不然国家的神州七号怎么造的出来!

网友D:
可以用在航天工业

一般情况下,要用在航天上,需要铅皮封包,电路板设计方法也不同,还要经过层层的安全防护.我见过卫星数据记录器的电路照片,芯片都包了铅皮,电路板上下两层都是地,电源和信号线都在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