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 visual develop 编译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下载了最新的ST7visual develop(V4.0.1)和最新的Comsic4.5.7
但是编译例程序tutorial_cosmiccosmic.stw时出现编译错误
----------- Project tutorial - ST7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on timer.c
cxst7 +debug -pxp -no -l +modm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7_16KHst7"  -clDebug -coDebug timer.c
#error cpst7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7_16KHst7modm.h:0 FlexLM Invalid host
timer.c:
 The command: "cxst7 +debug -pxp -no -l +modm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7_16KHst7"  -clDebug -coDebug timer.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timer.o - 3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好像你没有正确地安装授权软件或License

楼主:
你是指Comsic的License?

我有一个旧版本的license。。。。不过打开IdeaST7都没有问题地说。。。。还有其它的license需要拿到吗?

网友A:
最新的Comsic4.5.7是哪里得到的?

如果是网上下载的16K免费版本,请直接在网上申请License。

如果是购买的完全版本,请找经销商联系。

楼主:
偶是从网上下的,以前有一个旧版本的

Licsense也要更新??

网友A:
你要查一下旧版本License的有效期是多长?

既它允许多长时间可以免费升级。

楼主:
晕~~~~

俺到哪里去查这个东东地说~~那现在重新申请一个可以吗?

网友A:
如果是网上下载的16K免费版本,请直接在网上申请License

其它版本需要与COSMIC联系。

网友B(2008-08-22):
为什么ST7读保护后就不能再写

我用的是ST7FLITE09YOM6,在烧写配位时,做了读保护,没有做写保护.烧了一次就不能再次烧写了.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