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库,V1和V2大不相同……

楼主(2008-07-23):
原来不兼容 ……

楼主:
啊!

刚才编译完毕,linking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用的是IAR 4.42A ,最新的lib,请指教: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referred in main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

网友A:
缺了一些函数,请在源文件目录中搜索一下

检查一下缺失的函数在哪个文件中,然后把这个文件包含在项目中即可。

楼主:
刚才已经解决

哈哈,确实如此,开始在工程中将自以为不能用到的库文件删掉了,其中就有_FLASH.c,重新包含该文件后,则问题解决。
搜索了网络上很多类似的错误,但没有一个解决的回答。

如香版所言,即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