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布的应用笔记】STM32F10xxx LCD驱动固件

楼主(2008-07-24):
AN2656 - STM32F10xxx LCD glass driver firmware

Introduction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a technique for driving liquid crystal displays (LCD) with STM32F10xxx microcontrollers (MCU), that is without any specific on-chip LCD driver hardware. This technique offers a solution for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a display at low cost together with the versatile capabilities of standard STM32F10xxx MCUs. This application note also provides a technique to control the LCD contrast through firmware.

楼主:
【新发布的应用笔记】使用高容量STM32F10xxx连接外部存储器

AN2784 - Using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peripheral to drive external memories

Introduction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how to use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peripheral to drive a set of external memories. To that aim, i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STM32F10xxx FSMC controller. Then it provides memory interfacing examples that include the typical FSMC configuration, the timing computation method and the hardware connection.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based on memories mounted on the STM3210E-EVAL, which is the evaluation board for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devices. The used memories are a 16-bit asynchronous NOR Flash memory, an 8-bit NAND Flash memory and a 16-bit asynchronous SRAM.

楼主:
【新发布的应用笔记】使用大容量的STM32F10xxx LCD连接TFT LCD

AN2790 TFT LCD interfacing with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配套的例程程序包

Introduction
Interactive interfaces are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into many applications such as medical devices, process control,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hand-held devices. These interfaces are based mainly on graphic HMIs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using color LCDs.

Worldwide, the desire for color support is growing dramati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to address this aspect by describing how to use the STM32F10xxx FSMC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to drive a TFT color LCD. This document first describes how to connect a color LCD to the FSMC, then it provides a TFT LCD interfacing example.

楼主:
【新发布的应用笔记】使用过采样技术提供STM32的ADC采样精度

AN2668 - Improving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ADC resolution by oversampling

配套的例程程序包

Introduction
The STMicroelectronics Medium- and High-density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Cortex-M3 based microcontrollers come with 12-bit enhanced ADC sampling with a rate up to Msamples/s. In most applications, this resolution is sufficient, but in some cases where
higher accuracy is required, the concept of oversampling and decimating the input signal can be implemented to save the use of an external ADC solution and to reduce the application consumption.

This application note gives two methods to improve ADC resolution. These techniques are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oversampling the input signal with the maximum 1 MHz ADC capability and decimating the input signal to enhance its resolution.

The method and the firmware given with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apply to both Medium- and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products. Some specific hints are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application not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Medium- and High-density STM32F103xx performance line devices and of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1xx access line devices.

网友A:
有没有参考设计

关于100pin使用nor flash有没有参考设计,
2楼文档说需要将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这样对速度影响多大。
文档没详细说明

网友B:
谢谢斑竹送来好东西

我先看看

楼主:
回5楼:将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操作Nor Flash不会影响读写速度

将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与没有复用相比,性能上没有差异,但增加了一个外部的地址锁存器件。

网友C:
香主,是有差距的,至少多了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AN2656 的代码没有找到

楼主:
AN2656 的代码本周可以上线

网友E:
error link

Network Error (gateway_error)

An error occurred attempting to communicate with an HTTP or SOCKS gateway.
The gateway may b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or there could be a network problem.

楼主:
现在可以下载AN265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