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fu的问题,香水请进

楼主(2008-07-24):
用ST的DFU工具烧写片内flash或者片外flash时,  这个工具没有办法指明烧写的起始位置,  比如说我想烧写一个位图到 片外flash的 以0xXXXXX开始的位置,  如何操作呢??

楼主:
香水同志,请进

麻烦回答一下问题啊.

网友A:
ST提供的是DFU的演示程序,不是工具

请根据需要自行修改并添加适合的功能,包括多片外Flash的操作。

楼主:
香水,我只需要实现指定编程位置.

如题,目前我只需要能够实现,让我的.DFU文件放在我指定的flash位置..

你能不能指点一下该修改哪些东西.

网友B:
自己看看DFU协议吧,应该就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感谢computer00, 这里有好几个文档,不知道该看哪个

主要是不想深究,知道怎么做就行.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读那部分?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 对STM32片内或者片外的flash 指定地址的编程.

请不吝赐教!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用ST的flash loader

用ST的flash loader通过串口来烧写可以实现我的功能不???

网友A:
ST的Flash Loader不能完成你要的功能

如果要使用提供的DFU例程,需要在识别出外部存储器所在地址区后,调用自己写的外部Flash编程函数,把数据写到Flash中。

你可以在DFU_DNLOAD命令的处理中找到地址识别,并在随后的DFU_GETSTATUS命令处理中实际调用相应的处理程序。

请参考DFU手册中的状态机运行图。

网友A:
请到usb.org下载有关DFU的文档

在下面这个页面有所有正式发布的USB类的文档,DFU的文档也在其中(Device Firmware Upgrade Group):
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approved

ST的DFU Demo是根据这个文档的规范实现。

网友C:
实现楼主的要求,简单做法不需要DFU,通过USB口直接在自己的程序中控制Flash的读写。
ST的dfu的演示程序实用是需要改动很多地方。

DFU_DNLOAD和DFU_GETSTATUS在USB_prop.c中处理了

网友B: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DFU文档,里面只规定了描述符、操作流程

对于具体的数据格式如何、写到什么地方去,好象都是没有定义的,它只是简单的将一个文件发送了过去而已。

你在设备端简单的指定的地址就行了,或者自己定义一种bin文件的格式,把地址信息放在里面去。

楼主:
回复computer00,能不能提供一个例程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B:
你自己看看DFU程序的下位机程序,看看它是如何实现的

然后你自己修改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我看了下位机(STM32)的程序了,

就是上面我贴的那个啊,,,,,我怎么看不出来跟数据传输相关的东西呢,,,

请你帮帮忙看一下,,指点 一下啊.

楼主:
召唤香水,我只能寻求DFU方式了,,,

香水,可不可以说明地更仔细些啊,,,,,我急得啊,,,,

照你说的网址我去看DFU协议了,,,,,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你如果比较清楚,麻烦你告诉我在例程当中怎么改,,,,对外挂FLASH的操作我会,但从PC通过USB到STM32这部分的操作,我看例程都没看出来,有哪些地方可以改从而满足我的需要的.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说的详细点

你到底要做什么?

是简单的要把一个图片放到片外flash,还是要在代码运行时,能够随时更新新的图片到外部flash?

你说的外部flash是什么?是spi flash还是使用开放总线的NOR flash或者其他?

我总觉得你的需求应该不需要使用DFU。

另外,你看MAIN函数是没有用的,所有的处理是在USB中断中做的。你可以看看usb_prop.c的DFU_Data_Setup,USB数据在这个函数中处理,DFU_Status_Out函数执行真正的erase和write命令。另外,当前的DFU演示代码仅支持SPIflash和S29GL128。

网友B:
你看的这段代码是主函数而已,一些初始化代码

你要找的DFU数据传输代码,应该在端点0的中断回调函数中,再去找找吧,晕……

楼主:
回vigia

我只要写到flash,不需要随时在线更新,

用的是ST的开发板STM3210B,

我指的外挂FLASH是开发板的SPI NAND FLASH:25P64

我去看看一下usb_prob.c  .
谢谢各位...
俺对这块不熟,,望继续指教.

网友A:
ST的DFU例程中有对外部Flash操作的部分

请看usb_prop.c中对SPI_FLASH_PageWrite()调用的相关部分,对内部Flash的写入函数是Internal_FLASH_WordWrite()。

如果你的SPI Flash与我们例子中用的一样,则不必修改程序。

关于如何指定目标地址,请看:UM0412 - DfuSe 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STMicroelectronics Extension

说明文档
程序包

楼主:
谢谢香水,我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

还没有完全掌握,,努力中,,
之前是我没有完全搞清楚,
有些问题可能是不存在的,,

总之谢谢.

楼主:
很郁闷的是转换出来的.DFU的文件有8M

用了一个320*240的16位深度的BMP图,原始文件150K左右..(正常值)

直接将后缀名改为.bin.

用DFU file manager一转换出来的.DFU文件用8M,天啊???

这太大了吧,,不可能这么多文件信息吧,,  而真正有用的数据信息是150K????

这令人太难以自信了.

这么大的.DFU正不正常啊.

网友A:
你可以看看UM0391中有关.dfu文件的格式说明

UM0391:“DfuSe File Format Specification”

这部分我没有仔细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