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万利的板子MassStorage实验谁做过啊

楼主(2008-07-25):
我JoyStickMouse实验都可以的,为什么MassStorage实验总是不行呢

总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我已经去掉了nRESET跳线,USB_EN跳线在0、1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A:
USB Massstorage

试试如下的方法:

1、将程序烧入Flash中
2、将供电方式切换至USB Device接口(板子右侧的USB)供电,Boot设置从Flash启动
3、讲SD卡插入板子背面的插槽,重新上电。
4、Windows提示找到可移动磁盘

楼主:
谁有成功运行过的程序啊

我按照楼上说的一步一步来,就是不行

楼主:
自己搞定了

晕倒了,例程中时钟居然设错了,害我查了1天

网友B:
你用哪个例子?

万利安装的那个demo没问题啊。我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