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万利的板子显示CPU的温度

楼主(2008-07-26):
http://blog.**/sunke9/139675/message.aspx
这个程序是在万利的ADCDemo的基础上修改来的,咱们也试一下STM32F的温度测试好不好用.这里和原来的程序的区别在于ADC通道用到了16,还需要打开温度测试功能.从实际运行的结果来看这个温度传感器也只能是测试CPU的温度,根本没办法测量环境温度,因为CPU在工作的时候要发热,环境温度在30度的时候CPU温度是36度,当把一片散热器按到CPU上的时候LCD显示温度值下降2度,如果想用CPU测环境温度的话可能需要给CPU加一个足够大的散热片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本帖要参加博客大赛,如果您觉得我的帖子还说得过去请到左上角顶我一下.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10/08/2007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cd.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V25  ((1.42*4096)/3.3)
#define Avg_slope ((4.35*4096)/(1000*3.3))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u16 ADC_ConvertedValu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LcdShow_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
{
        int i;
        for (i=0; i<0xfffff; i++)
                ;
}

char display[4]={0,0};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内部中断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系统节拍定时器配置*/
  SysTick_Config();
  /* LCD初始化*/
  LcdShow_Init();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DMA通道1配置*/
  DMA_DeInit(DMA_Channel1);//复位DMA通道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DMA外设基地址=AD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DMA 通道的存储器基地址=ADC转换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指定该外设是DMA 的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缓冲区的数据单元的大小=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当前外设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当前存储器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的数据宽度=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存储器的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使用环形缓冲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DMA通道未配置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配置dma通道1

  /* Enable DMA channel1 使能DMA通道1*/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指定转换工作在扫描(多信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指定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控制开始转换,而不是外部触发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指定将要进行转换的ADC 信道号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使能ADC1 DMA请求*/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使能ADC1外围模块*/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等待ADC1校准寄存器准备就绪*/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开始ADC1校准过程*/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等待ADC1校准过程结束*/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nd vref internal channel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使能ADC1由软件控制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if 1
        while(1)
        {
                vu16 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
                vu16 Temperature = (V25-value)/Avg_slope+25;
                u8 num1 = Temperature  % 10;
                u8 num2 = (Temperature  % 100) / 10;
                u8 num3 = (Temperature  % 1000) / 100;
                u8 num4 = (Temperature  % 10000) / 1000;
                display[3] = num1+(48 - 0);
                display[2] = num2+(48 - 0);
                display[1] = num3+(48 - 0);
                display[0] = num4+(48 - 0);
                write_string(disp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
//#endif
}

相关链接:http://http://blog.**/sunke9/139675/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