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你们在使用IAR时有没有觉得它内存泄漏了?

楼主(2008-07-29):
我总感觉它有内存泄漏,然后过不了多久,资源就耗尽了……

有时编辑器还出现文字丢失,开始是注释全没了,然后是其它文字也没了,再滚动几下,可能就死掉了,我晕……

难道是我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A:
我用着没发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B:
怀疑您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开了咔巴斯基呀!

我前段时间用ADS时就出现楼主你这样的问题,后来把咔巴给卸了就没有了!

楼主:
的确是装了卡吧死机,难道跟这个还有冲突?我晕……

网友D:
STM32和卡巴有冲突

一起晕,还好我没有装

用的是IAR那个版本?IAR存在内存泄露的可能性不大
看一下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的配置有没有问题,是否留的Stack或者Heap的大小不够
不然很可能是程序问题了

楼主:
老兄,你所说的那个栈和堆是给STM32芯片用的吧...

我所说的内存泄漏是IAR软件本身的……似乎它的文本编辑器有点小问题...当文件长了后乱拖动就出问题了,晕……

网友E:
哈哈

卡巴有个说法:卡巴卡巴的就死机了。

网友D:
哈哈哈哈,误会误会

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哈,使用IAR EWAVR 5.11,IAR EWARM 5.11, IAR EWAVR32 2.20,可能偶d PC比较BH

网友F:
楼上的5.11哪里有下

发个短信告诉我:)

楼主:
晕……昨晚又弄到电脑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