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的中断优先级

楼主(2008-07-29):
TIM1用作4路普通定时器,并使能4路TIM1_IT_CC1、TIM1_IT_CC2、TIM1_IT_CC3、TIM1_IT_CC4,这4路中断的优先级是相同的,是否有方法,使他们的优先级不同?

网友A:
没有办法

为什么要让他们不同?

楼主:
可以打断

想让TIM1_IT_CC1的中断
可以打断
TIM1_IT_CC2的中断

网友A:
普通中断的优先级是不能互相被打断的,必须是优先级组间

如果一定要TIM1_IT_CC1的中断可以打断TIM1_IT_CC2的中断,只有在处理TIM1_IT_CC2的中断时,不断查询是否有TIM1_IT_CC1的中断,并转去处理TIM1_IT_CC1的中断。反正这两个中断源是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

楼主:
试试

好的,谢谢
那我试试版主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