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FU文件生成方详解

楼主(2008-07-31):
最近好象很多人都在问关于DFU文件的使用问题,正好我们刚研究过,给大家讲讲我们的用法。
第一步,准备好要转换的文件,bmp和wav格式,ST原版的DEMO就是这两种格式,后缀改为.bin(也可不改,只是选文件类型过滤选ALL Files(*.*)).
第二步,运行DFU File Manager,选择第一项(I want to GENERATE a DFU file from S19,HEX,or BIN Files),这个是生成DFU文件,第二项是解压DFU文件,点OK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左边的三个文本框是产品ID,版本信息,可以不用动它,右边有个Target文本框,这个是选择生成的DFU文件写到哪个存储器里,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写对,前面问DFU不成功的都可能是这个问题,ST原版有三个存储器可写,分别是(0,片内Flash),(1,外部SPI Flash),(2,外部Nor Flash),这里我们选择写到外部Nor Flash里面,所以改为 2,下面是芯片的名称可以不管,只要上面的数字对了就可以,点击Multi BIN...进入下一步。
第四步,这里是添加你要转换的文件了,首先将地址该为你要存放的位置,如64000000,这是nor flash 的起始地址,当然根据你的片选分配的不一样这个地址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点右边的...按钮选择一个你要添加的文件点打开,再点Add to list,一个文件就加进来了,下面显示有这个文件的起始地址和结尾地址,要再添加文件就在前一个文件的结尾地址上加1设置为下一个文件的起始地址,这样一直把你要添加的文件加完,点OK返回。点右下方的Generate...按钮选择你要保存DFU文件的目录和输入文件名称再点保存,一个DFU文件就生成了。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Target目标序号的设置和添加文件时地址的设置要正确,否则就有问题。
最后做个小广告,我们重庆优易特电子是由一群热爱单片机技术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组建的,立志于STM32的应用推广,更希望能和广大爱好者多交流一起进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我们的群58534349,大家一起互相帮助。我们的网址www.u-easytech.com.
重庆优易特电子欢迎你!

网友A:
哈哈,不错,再配个图就更好了

顶!

楼主:
hehe

第一次正式发帖子,还不会连图片!

网友B:
jammy1982写得不错..

我的过程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分别...

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网友B:
我用的DFU file manager是V2.1的,

还是确认一下,,在说明文档中用的是V2.2的.

在V2.2的右边中有target ID:  这个地方就是填0,1, 2,
在V2.1的右边中有injection alternate.   (插入复用??))-

网友B:
用DFU的方法成功读出自己的BMP图

方法用的跟几次一模一样,,这次成功了,,,我也没有办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