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JTAG速度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03):
OpenOCD代码中,提供的STM32配置文件里的JTAG速度是设置为500KHz的,以前看别人用JLink的时候,也说JTAG速度不要高于500KHz。

我这里测试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OpenOCD最新版本),JTAG速度设置为560KHz以下,都没有问题,设置为1.1MHz - 9MHz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JTAG OVERRUN)。但,奇怪的是,设置为18MHz的话,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速度确实比较快。

这个是否和STM32芯片的revision有关?

楼主:
速度对比

560KHz时速度测试
使用IAR EWARM调试时的速度:
Sun Aug 03 12:05:50 2008: 468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5.62 Kbytes/sec)
Sun Aug 03 12:05:50 2008: Loaded debugee: D:ProfessionalToolsIAR Systems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6.out
Sun Aug 03 12:05:50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5:50 2008: Target reset
Sun Aug 03 12:05:56 2008: Program exit reached.
Sun Aug 03 12:05:56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5:57 2008: 1644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0.23 Kbytes/sec)
Sun Aug 03 12:05:57 2008: Loaded debugee: H:DemosSTM32F103VHB6_RevZ_Demo1DebugExedemo.out
Sun Aug 03 12:05:57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5:57 2008: Target reset

telnet到OpenOCD,使用load_image把一个9K多的文件下载入RAM:
> load_image demo.bin 0x20000000
9892 byte written at address 0x20000000
downloaded 9892 byte in 0.343750s
这个速度差不多是28KB/s

18MHz时的速度测试:
Sun Aug 03 12:07:31 2008: 468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7.71 Kbytes/sec)
Sun Aug 03 12:07:31 2008: Loaded debugee: D:ProfessionalToolsIAR Systems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6.out
Sun Aug 03 12:07:31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7:31 2008: Target reset
Sun Aug 03 12:07:37 2008: Program exit reached.
Sun Aug 03 12:07:37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7:38 2008: 1644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0.23 Kbytes/sec)
Sun Aug 03 12:07:38 2008: Loaded debugee: H:DemosSTM32F103VHB6_RevZ_Demo1DebugExedemo.out
Sun Aug 03 12:07:38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ug 03 12:07:38 2008: Target reset

telnet到OpenOCD,使用load_image把一个9K多的文件下载入RAM:
> load_image demo.bin 0x20000000
9892 byte written at address 0x20000000
downloaded 9892 byte in 0.109375s
这个速度差不多是88KB/s

楼主:
看来果然是奇怪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用RealView MDK+ULINK2试试?

网友B:
JTAG只是嵌入式调试模块的接口

嵌入式调试模块与CPU使用的是不同的时钟源,JTAG的时钟驱动调试模块;从设计上来讲,这是一个典型的异步衔接,因此要求JTAG的时钟必须小于CPU的时钟,为了保证可靠的数据传输,STM32的数据手册中规定JTAG的时钟频率需小于CPU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

在刚上电时,STM32使用内部的HSI,CPU时钟频率只有8MHz,因此JTAG时钟频率不能超过800kHz,当CPU的时钟频率提高到72MHz时,JTAG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到7.2MHz。至于JTAG能够在18MHz运行并不奇怪,这是常见的超频现象,超频可以在某种情况正常工作,但不保证能在所有情况下正常工作。

楼主:
我的JTAG工具只支持那么几个速度

18MHz 9MHz 4.5MHz 2.25MHz 1.1MHz 560KHz 280KHz 140KHz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设置下,140KHz - 560KHz和18MHz都可以正常使用,但1.1MHz - 9MHz无法正常使用,OpenOCD提示JTAG OVERRUN,所以才觉得这个问题奇怪

to 4楼:我用STM32开发的项目需要开源或者免费的开发工具。现在使用CodesourceryGCC或者IAR EWARM KS。

网友B:
既然是异步通讯,如果两端的时钟频率刚好是某种倍数,有

但这种正常并不保证,所以楼主的现象不奇怪。

哈哈,见多不怪~~~~~~~~~~~~

楼主:
当然,速度越快越好啦

我只是说一下我这里发现的奇怪问题。
如果ST愿意寻找一下原因,并且愿意说明的话,大家就了解一下。
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使用18MHz的JTAG频率时,目前发现的唯一影响是速度快了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