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字对齐问题

楼主(2008-08-04):
使用STM32的时候,定义一个32位或者16位字在奇地址,后续运算会有问题吗?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可以在奇地址。
  是否所有的ARM都可以定义在奇地址呢?

代码如下:

typedef  union {
   vu8  BB[4];
   vu32 WW;
}  tIP;

tIP   AA  ,BB, *p;
u8    xBu[10]={ 1,2,3,4,5,6,7,8,9,10};

  p=(void *)&xBu[0];
  AA.WW=(*p).WW;
  p=(void *)&xBu[1];
  BB.WW=(*p).WW;

网友A:
在STM32中,可以分配32位或者16位字在奇地址

不是所有的ARM都可以。

网友B:
好象不可以吧!

记得在MSP430,ARM7里是不可以的!
测试了下在STM32可以的!呵呵

网友A:
也许楼主给的例子不在奇地址上,但Cortex-M3允许奇地址数据

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