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RealView MDK进行SW调试和实时跟踪(ARM调试技术的新突破)

楼主(2008-08-04):
STM32有两个调试端口,即JTAG和SW。Keil 的ULINK2 USB-JATG接口适配器支持这两种调试接口。

本文描述了如何配置和使用SW接口来获取各种调试信息。

一、目标调试阶段的配置

1.调试器的选择

选择μVision->Debug ->Options for Target –>Debug,并选择ULINK Cortex Debugger调试器。

2.调试目标初始化文件

按照路径KeilARMStartupST,将文件STM32DBG.ini拷贝到工程文件夹中。选择μVision->Debug -> Options for Target –>Debug,同时在Initialization File选项中选择该文件。

3.Cortex-M 目标设备调试驱动配置

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Settings,设置SWJ,端口选择SW。

4.Trace功能的配置

Trace功能包括:Core Clock, Trace Port 以及定义TraceEvents 等。

二、实时跟踪

1.μVision的状态栏信息

在μVision的状态栏中显示了实时跟踪的状态信息。

2.实时跟踪窗口

调试时选择Peripherals – Trace。

1)Trace Records窗口

该窗口显示了所有被捕获的跟踪记录,每一个跟踪记录都包含了详细的信息。可以选择Peripherals - Trace – Records来查看。

2)Exception Trace 窗口

该窗口显示了异常和中断的统计信息,这些信息是基于Trace Records中所捕获的跟踪记录的。可以选择Peripherals - Trace - Exceptions来查看。

3)Event Counters窗口

这个窗口显示了特殊事件计数器的值,计数值是基于Trace Records中所捕获的跟踪记录的。

3.ITM Viewer窗口

可以通过ITM的激励端口0在ITM Viewer窗口上输出ASCII 或 Hex格式的数据,目前只有ITM 端口0可以在ITM Viewer窗口显示。要使用ITM Viewer窗口来显示调试跟踪的输出信息,需要进行以下的操作。

l   在源代码中添加ITM激励端口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0000+4*n)))
#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FC)))
#define TRCENA          0x01000000
l   在源代码中添加fputc函数,它向ITM的激励端口0寄存器写数据。如果有了fputc函数,则可以用printf函数做为调试输出。ITM的激励端口0与ITM Viewer窗口固定连接。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
l   在源代码中添加printf函数来显示调试跟踪信息。

printf("Serial Wire Output Debug Trace message");
l   在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窗口中使能ITM激励端口0

l   在目标调试期,打开ITM Viewer窗口

选择μVision-> View -> Serial Window -> ITM Viewer

完成这些步骤以后,可以在目标调试期通过ITM Viewer窗口查看到调试跟踪信息,例如显示AD转换的结果。

ITM Viewer的功能类似串口打印调试信息,使用ITM更简单,而且不需要串口以及相关驱动程序。

4.Logic Analyzer 窗口

在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器观测至多4个变量值的变化。执行以下步骤来使用逻辑分析器。

· 在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窗口使能Timestamps并选择合适的Prescaler值。

要想在逻辑分析器的窗口中观测到精确的时间值,必须使能Timestamps。

· 添加准备观测的变量到逻辑分析器中

· 在调试过程中观测变量值的变化

5.RTX  Kernel Event Viewer 窗口

当运行RTX系统时,RTX Kernel Event Viewer 窗口中显示了任务的切换过程,任务切换信息通过专门的ITM激励端口31来传输。

执行以下步骤来使能RTX Kernel Event Viewer。

· 在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窗口使能ITM 激励端口31

· 选择Trace Enable,设置正确的Core Clock。

· 核查Timestamps为enabled.

· 在目标调试过程中打开RTX Kernel窗口

选择Peripherals -> RTX Kernel

· 在RTX内核窗口选择Event Viewer标签

在窗口中更新了每个任务转换过程。选择in或者out按钮放大或缩小窗口。点击all按钮可以显示所有事件记录。
相关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wen-class-iq.asp?lx=big&anid=51

网友A:
SWD调试告别5线的JTAG调试 只用两根线哦

可以进行实时调试和数据跟踪

网友:
MS大家都不是很关心TRACE

Trace确实很好用。。。
不过MS现在大家做MCU开发还没有习惯用,或者没有发现他的好处。。。
新方式,新理念,新技术的普及还是需要时间滴。。。

网友B:
Trace好像很好用!

Trace好像很好用!

网友C:
SW还需硬件吗

网友D:
SWD调试

SW需要MDK的ULINK2仿真器,SWD调试是ULINK2特有的

网友:
口水..调试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D(2008-09-03):
SWD调试

Trace调试 还是比较牛。

网友E:
Ulinkme 不能用于跟踪调试是吗?

网友F:
一会试试

一会去试试

网友C:
不是两线吗,为什么还要ULINK2,我自己用两条线不行吗

为什么又要ULINK2,当初我看到这个挺兴奋,以为摆脱了ULINK2,难道就两根线不行吗?

网友G:
SWD调试是ULINK2特有的

SWD调试是ULINK2特有的,可以进行实时调试和数据跟踪

网友H:
等待ULINK Pro吧

Trace非常有用的,但是不足够强大的。要强大,等待ULINK Pro吧。

网友H:
已经非常强大了!

网友I(2008-10-08):
echo

纯粹为做个记号好找,

坛子的收藏功能咋用的呢? 哎,这智商看来是有问题了。

网友J:
mark下,待用

多謝樓主!

网友K(2011-08-15):
请教KEIL MDK SW跟踪调试问题(工程文件)(能否帮测试下)

使用的是ULINK2   GOOGLE  BAIDU 了好些天 还是 没有解决特来请教

不知道是开发环境的问题还是 ULINK2的 问题

正确结果是  MDK  逻辑分析仪器  能采样到 目标芯片上的AD 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255386-1-1.html

网友L:
很好用,很强大

网友M:
貌似很强大

网友K:
楼上各位  测试过没

网友N:
相当强大啊

网友K:
发现很多托

网友O(2012-01-04):
我用Jlink,说是支持SW模式,但是跟踪和异常都看不到有什么变化

网友P(2012-02-21):
l看不见图,麻烦呢。

网友Q:
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R(2014-03-25):
jlink 仿真器能用SW进行调试 跟踪吗?

网友(2014-08-30):
时间过了好久,图片都挂了

网友S(2016-11-21):
想用trace跟踪指令,只能用ulink?jlink不行吗?没用过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