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可以模拟为EEPROM么?

楼主(2008-08-04):
请问,STM32的FLASH可以模拟为EEPROM么?

网友A:
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模拟

能说说你打算做?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把一部分没用到的代码flash空间,作为保存数据之用?

网友C:
哈哈~~~其实就是要求FLASH在应用可编程(IAP)

网友D:
请到ST的网站上去下载应用注释---AN2594

请到ST的网站上去下载应用注释---AN2594,还包括例程。

网友E:
也想知道具体怎么用,看过没看透

比如说需要保存32字节的参数,怎么实现任意修改某个字节的参数呢

1.写之前有哪些操作要做,需要先将整个32字节读出,修改->擦除->写入
  (以前用过DATAFLASH模拟EEPROM用)
2.读任意某个字节参数,怎么实现啊

网友A:
STM32的FLASH可以模拟为EEPROM,基本原理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页)一般都比EEPROM大很多,STM32中等容量(32KB~128KB)产品的最小擦除单位为1KB,STM32大容量(256KB~512KB)产品的最小擦除单位为2KB,因此使用Flash保存数据不能像EEPROM那样能够轻易地进行修改和擦除操作。

AN2594中介绍的基本思想是分配一个或多个页面,然后把每个页看成一个数组,数组中每个元素的大小就是你要保存数据的长度,每次需要修改数据时则写入新的数组元素中,而每次需要读出时始终读数组中最后一个有效的元素;当一页写满之后,从另一个新的页面继续,同时擦除前面一个写满的页面。

这个过程很简单,每次需要读写操作时,只需使用一个小的子函数调用即可。

以32个字节的数据为例,STM32中等容量产品,每页1KB可以容纳32个32字节的元素,这样每更改32次数据需要做一次换页和页擦除的操作。

网友F:
做这个要考虑品的寿命先,

flash好像只能写10000次

网友A:
不错,用FLASH模拟EEPROM肯定不如真正的EEPROM

但可以很简单地计算一下,按照6楼的32个字节操作,使用2个页交替使用,需要写64次32个字节,这两个页才会轮回一次,这样总体10000次的擦写,可以对这32字节操作64万次;假设每天写100次,一个芯片可以使用超过17年,如果你认为这个时间太短,只好使用真正的EEPROM了。

网友G:
对于偶尔来点小存储的系统,直接iap就得了

简单,容易理解,快啊。当然反面的东西也是有的

网友E:
寿命不成问题,有些产品只有少量的系统参数,一年都修改不了

谢谢斑竹!
这里不是很明白:
1.假如用2页来保存32字节的数据,也就是看作是32字节的数组,如果要修改其中任一元素,那怎样才能读出全部的32字节数据呢?(每次需要读出时始终读数组中最后一个有效的元素)
2.如果32字节的数据在第1页,修改时要先将第一页写满(实现擦除操作),再将
  第2页写满后才能回到第1页执行写操作吗?
3.能否列个简单流程(1.读任意某个元素; 2.单次修改任意某个元素)

-------------------------------------------------------------------
AN2594中介绍的基本思想是分配一个或多个页面,然后把每个页看成一个数组,数组中每个元素的大小就是你要保存数据的长度,每次需要修改数据时则写入新的数组元素中,而每次需要读出时始终读数组中最后一个有效的元素;当一页写满之后,从另一个新的页面继续,同时擦除前面一个写满的页面。

这个过程很简单,每次需要读写操作时,只需使用一个小的子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A:
作废旧的数据

以一个2字节数据为例:

第一次:value = 0x1234;把value写入数组的第1个位置
修改后  value = 0x2345; 把新的value写入数组的第2个位置,第1个位置数据作废
再次修改 value = 0x3456; 新的value写入数组的第3个位置,第2个位置数据作废

如果现在要读出value的数值,因为数组中最后一个有效数据在第3个位置,所以读出的结果为0x3456。

依此类推~~~~~~~~~~~

网友E:
谢谢,就是说读的时候只能读最后一次写入的数据

那多个数据中(如:32字节数据)要任意读其中某字节数据实现不了吗?还是没理解透

网友A:
32字节中任意一个字节需要修改,都要从新写所有32个字节

网友H(2010-06-22):
那可不可以永远只操作同一页flash呢?

网友I:
这样啊  很好

网友J(2010-11-16):
怎么知道自己修改的位置没有代码呢?

网友K(2011-08-01):
香水城版主说得太好了!深受启发!谢谢。

网友:
呵呵前些日子我也做这个,按照官方给的代码,吧他改成单页存储。呵呵只要记录下flash的地址就可以了只要大于这个地址就擦除这一页,开始从新写入

网友L:
正要弄这个,留个脚印

网友M(2014-06-06):
有帮助现在正在搞这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知道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页)一般都比EEPROM大很多,STM32中等容量(32KB~128KB)产品的最小擦除单位为 ...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