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BUG ,common.c

楼主(2008-08-05):
common.c

中 的函数 void Int2Str(u8* str, s32 intnum)

缺少字符串尾标记(0)设置。

所以,系统开机,第一次调用这个函数,正常! 第二次,第三次.......

一旦新一次调用这个函数 长度小于上一次,那么,显示数字超长!!
因为,本来属于上一次的尾巴......

函数最后面,增加str[j] = 0;   就正常了。

网友A:
这个文件是哪个函数包里的?好像不是stdclib中的

没见过,像是字符串处理的。

网友B:
好像数IAP示例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