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关于STM3快速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IC卡行业,对于启动时间要求比较严格,请问STM32关闭BOD从上电到运行程序最快多少?自己简单测试(上电置位一个GPIO,比较VCC和这个引脚之间上升沿的时间差)实测大概2ms,期望能控制到1ms一下,请问是否可能。如何优化启动速度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的?能看看测试程序吗?

可以考虑什么都不做,先处理这个GPIO。

另外,BOD是什么?

楼主:
~~

  BOD:掉电检测电路,就是判断VCC是否符合规定范围,如果电源是缓慢上升,能控制CPU高过阀值后才启动

  原来AVR中仔细看过,STM32有这功能但是我没仔细看。是我一个朋友提出的问题,他描述的,我个人没有具体测试。程序就上电先开配置RCC,然后配置GPIO时钟  然后就是置位GPIO口

  现在我们只是想了解STM32的最快启动速度,因为他们用STM32做手机卡监视,如果启动比手机卡慢就会失败,我感觉1ms对于ARM来说有点难,请问ST对于启动速度有没有什么详细说明

网友A:
可以考虑在不配置RCC之前,先对GPIO操作

首先,STM32复位后,内部的高速RC振荡器开始提供CPU的时钟,根据数据手册LSE的启动时间是1~2us;而使用HSE的话,根据数据手册HSE需要2ms(典型值)才能稳定,可能还要加上PLL的200us锁定时间。因此使用HSI,先对GPIO操作,待时间允许再启动HSE,即可解决问题。(以上数据均可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中得到,还有复位时间、上电速率等参数,数据很全的,哈哈~~~~)

其次,如果只是要求上电后,某个I/O脚需要有特定的电平状态,还可以通过外加上拉或下拉的方式解决,因为I/O脚在程序没有配置之前的默认模式是浮空输入,管脚的电平受外加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控制。

楼主:
谢谢

   香主提的数据和启动方式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我们是使用GPIO测试CPU启动速度,但是实际应用不是这样,实际应用可能用到USART中断和STM32涉及智能卡接口的部分功能
   明天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