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版主an2557 IAP例子为什么我下载不成功?

楼主(2008-08-05):
超级终端配置正确,能进入IAP选择菜单,按1,在点传送文件,选择YModem协议发送,传送2个数据包后退出,显示Verification failed校验错误,芯片是F103RBT6,还有就是出错后如果不断开连接直接复位重新进入IAP则电脑蓝屏并重启,用的是笔记本,串口为USB转串口线。请问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看了一下Flash烧写不应该有问题呀!

网友A:
可能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因为出现了蓝屏重启

楼主:
哦,那我在台式机上试一试

楼主:
郁闷,台式机上不会蓝屏,但还是传输不成功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把PLATFORM_CONFIG.H的 USE_STM3210E_EVAL改成了 USE_STM3210B_EVAL,但是在options for Target中C/C++页面,Preprocessor Symbols 中还要改,没看到这里还有,所以flash 页面结构不一样。

楼主:
还有点问题

为什么IAP跳转到App中会死在下面这个函数里?香主有空帮我看看吗?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网友B:
你看一下SYCTICK中断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systick的中断函数

while(TimingDelay != 0)
{
  }

什么时候这个能跳出去

楼主:
原来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在stm32f10x_nvic.h中,找到#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这一行,改为#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IAP下载和APP应用程序运行正常,IAP终于成功了,没成功的兄弟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我的IAP基本搞定了

网友D(2014-08-29):
引用 楼主:
在stm32f10x_nvic.h中,找到#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 ...

在吗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