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现在支持STM32F的GCC编译器开发环境都是命令行模式的

楼主(2008-08-06):
我下载了一个WINARM20080331里面没找到XP可以运行的程序
CodeSourcery 里面用的好象也是命令行模式

网友A:
Raisonance的RIDE是一个图形的开发环境

它使用GCC编译器。

楼主:
Raisonance不太理想

它支持RLINK,不是免费的.结果编译环境没花钱调试工具花钱还是一回事了.
我想找都不花很多钱的.

网友B:
目前在这种小ARM开发上确实是一件难事

不象那些带总线的跑OS的,免费的也好,花钱的也好,都好办,唯独在这小ARM上,不跑OS,可又没有太多的选择。

网友B:
楼上

eclipse是一个IDE,在它下面能挂调试工具吗?如Wiggler或Multi-ICE标准工具?我知道一般做JAVA或是Linux的用的多些,我用过它调试过一国产32位IC,当时是串口调试,那家公司改的,加的驱动。

网友C:
STM32F 有GCC编译器吗???

有的话,也搞到UBUNTU 下开发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