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的V6400左右可以买到

楼主(2008-08-07):
在JLINK 中通信报错: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7 (TAP Command :2) @ off 0x5.
Failed to connect
刚焊的板子,只有电源5VCC,JTAG部分的10K电阻,4M 晶振,22PF 电容,1M电阻(复位芯片没装).一直报这个错误.换过其它品牌晶振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各位老大遇到过没有.搞了一个晚上头都疼死了.

网友A:
请使用ST推荐的JTAG线路,并把所有VDD和VDDA接到3.3V

楼主:
3.3V 是可以的.但我想用5V驱动外围电路啊!

改了几个电阻,但效果不好.

网友A:
如果STR755使用5V供电,JLINK与STR755之间必须做一个电压隔离

否则JLINK会被烧坏!!!

楼主:
JLINK 是V6版的,应该是直接兼容5V的.

楼主:
改了接口电压,还是不行!

STR755用5V供电,JLINK用3.3V,中间信号做了电平转换,还是不行啊!只能找到芯片,不能调试啊!一调就出错.

楼主:
是不是STR755的JTAG只能工作在3.3下?

网友B:
JTAG速度设置了太快?

楼主:
试过5K,20K,1000K,都不行.

网友B:
什么错误?

如果是Bad JTAG communication: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7 (TAP Command :2) @ off 0x5错误的话,说明IR操作不正常,写IR时,读出来的数据应该是0x01(很多JTAG接口芯片都是这样的),但得到的确实0x07。
一般是速度太快,或者JTAG接口连接或者上拉有问题。

楼主:
正在测试中!勉强能用!

正在测试中!勉强能用!等一段时间后,再来汇报!
先简单说明一下我现在的状况, IAR EWARM 4.22.JLINK V6.  JLINK驱动用RDI模式,用JLINK模式死活不能调试STR755(不能下载,不能通信).自制的接口电平转换的线尽量要短,JTAG速度要下调,现在用200K(快的话,如楼上所说,通信错误很多,各种类型都有)
注:用3.3V,模式还是用RDI.

网友C:
JLINK驱动用RDI模式?????

没听说使用JLink用RDI模式。真的有点怀疑你是否会使用IAR的东西。

楼主:
想请教一下IAR的东西?

我们公司有两个JLINK,一个Multi ICE.jlink中一个是老的原装JLINK(万利买的1900RMB),另一个是国内的全功能版JLINK(1300RMB). 全功能版JLINK和Multi ICE都可在IAR下用RDI模式. 不知道你们怎么使用?

网友D:
JLink是有RDI方式

调试的时候设置调试器为RDI,选择JLink的RDI.dll就可以,前提是要有JLink的RDI License。

看楼上的问题,万利代理的JLink是不支持RDI模式的,国内买的那个是解码的,在固件中支持RDI调试接口。你可以去http://www.segger.com下载Jlink的最新驱动,然后在RDI配置里面看看Lic部分,如果你能有Lic,copy,你的JLink就能支持RDI模式了。

如果在IAR环境下使用JLink,最好是使用IAR下直接使用Jlink,不要用RDI。如果在其它IDE如Keil下使用JLink,可以考虑使用RDI。不过现在MDK好像也支持直接使用JLink,也没这个必要了。

楼主:
关于JLINK 调试STR755

原版的JLINK(1900)是没有FLASHBP License,只能下两个断点.解码版的JLINK是全功能的,能下N个断点.  而我公司的原版JLINK买的比较早,是V5版,不支持5V(需要适配器). 现在不知道是解码版的JLINK V6有问题还是STR755 5V 与JLINK连接一定要5V适配器.  望有原版JLINK V6调试过5V JTAG的兄弟告知一下.

楼主:
3.3V的STR711,712没有问题

原来做的几个项目用的是STR71X系列.这三个调试器无论用哪种模式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原版JLink v6可以直接用来调试STR73x

用IAR下的直接调用没有使用RDI驱动,工作电压5V,没有加入那个转换接头。

网友E:
**的V6400左右可以买到

网友D:
我的JLink全部是正规渠道购买的

有从ST买的,也有从万利买的,当然我手上不止一个Jlink,我们不可以使用那种盗版的工具,免得被查麻烦多多。

从ST买的价格是按套件计算的,由于套件可能是STR7、或STM32,具体单个JLink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价格是含开发板和JLink的价格。万利的好像公开报价是少于1900RMB吧,我们和他们有谈过价格,这里不方便提供。

这些JLink都不是全功能的版本。只能在IAR下直接调用,没有RDI Lic。

网友F:
Jlink 使用

在IAR环境使用JLink,在驱动中选择J-Link/J-Trace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报告结果.现已可以使用JLINK

升级IAR 4.22至5.11版,JLINK调试正常.(4.22用重装后用原装的JLINK也不行)
原因可能是STR755FR2只有16K RAM,4.22的JLINK驱动占用的RAM比较大而导致的烧写失败.

网友D:
这不是原因,我用的是IAR 4,11A,打补丁方式

刚刚我试了一下连上ST官方的STR750-EVAL,跑了个GPIO例程,单步 、全速没有任何问题。

也许是你的JLink驱动问题?在http://www.segger.com上可以更新JLink驱动。

楼主:
JLink驱动我也更新过,也是没用的.

还有现在又有复位问题了.(另开了一贴)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楼主:
完全确认,是PCB板上有跟线虚断.复位也正常了.

网友G(2009-08-14):
IAR + IAR j-link download出错!
Sun Apr 29 15:51:45 2007: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compiled Mar 22 2007 16:08:22 ARM Rev.5)
Sun Apr 29 15:51:45 2007: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Sun Apr 29 15:51:45 2007: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Sun Apr 29 15:51:45 2007: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Sun Apr 29 15:51:45 2007: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Apr 29 15:51:45 2007: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ARM core Id: 3F0F0F0F(ARM7)
Sun Apr 29 15:51:45 2007: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Sun Apr 29 15:51:45 2007: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Sun Apr 29 15:51:45 2007: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Sun Apr 29 15:51:46 2007: 688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13 Kbytes/sec)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C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CC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D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D2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E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2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2C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3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32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5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5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5A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6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7D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8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82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1A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42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01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0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3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4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4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4E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A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5C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6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81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002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42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6C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7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80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9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A4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0B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8298
Sun Apr 29 15:51:46 2007: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