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1/3偏压段式液晶IO直接驱动的方法

楼主(2008-08-07):
我手头一片1/3偏压的段式液晶, 按照EK-STM32开发板的例子做了试验,如果中间关断显示的情况下,液晶屏几乎看不到显示,如果中间不关断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必须正视才行,侧面看是一片混沌.是不是我的液晶的偏压比跟开发板上的液晶不一样造成的吗?我看资料说开发板上的液晶是1/2偏压,而我的是1/3偏压的.1/3偏压的段式液晶要怎么驱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不用去驱动芯片用IO直接驱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所短关断时间,以增加占空比。

楼主:
偏压不一样,缩短关断时间就可以了吗?

每天到公司再试试吧!

楼主:
试过了,不行!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效果比较差

  用1/2偏压的方式来驱动1/3偏压的LCD,不是不可以,但肯定效果比较差

网友C:
电路要改

1/2偏压电阻只需要用R--R就可以组合出来了,1/3偏压则需要R--2R来做,电阻要比1/2偏压多好多颗!

楼主:
to:wlq_9

楼上能说说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D:
1/3偏压,就是要产生4个电平。

网友E:
唉,用好液晶驱动的第一点就是得搞清楚玻璃屏的门限电压

也就是显示电压和 不显示电压

电压不对当然会显示效果差啦....

网友C:
LCD

1/2偏压的时候,用R-R可以组合出VCC,1/2VCC,GND三种电平.当1/3偏压的时候,用R-2R就可以组合出VCC,2/3VCC,1/3VCC,GND四种电平.
找张LCD驱动波形图就知道LCD的驱动波形是什么样子了,然后用IO口加上电阻网络模拟出电平即可.

楼主:
to: wlq_9

接R-2R电阻一个IO可以,可以实现VCC,2/3VCC,GND三种电压,但是1/3VCC就没办法了。

网友A:
要增加一个IO呀……

网友C:
嘿嘿

IO+R+LCD引脚+2R+IO,看看LCD引脚能否输出四种电平??理清了时序,可以整理一下省一些IO.但是IO的占用量和电阻的使用量还是很大的.

楼主:
谢谢

to wlq_9:两个IO我想过,我还以为wlq_9的意思是用一个IO呢,既然这样麻烦我还放弃好了,直接用1/2偏压的屏好了!谢谢楼上回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