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LCD 时序配置问题

楼主(2008-08-08):
Corresponding LCD FSMC timings
Using the formulas described above, we have:
● the HCLK frequency is 72 MHz
● the FSMC access mode is ModeB
So, we have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ADDSET + 1) + (DATAST + 1)) × HCLK = 100 (for write cycle only as we only write to
the LCD)
DATAST × 13.8 = 50                     DATAST=3.6  呀
The DATAST must verify:
DATAST = ((tACC + tAS ) + 36)/HCLK – ADDSET – 4
So, we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SMC timings:
● Address setup time: 0x1
● Address hold time: 0x0
● Data setup time: 0x5           ??????怎么算的??

网友A:
这段话是从哪里抄来的?

楼主:
2楼: 这段话是从哪里抄来的?

ST 的fsmc-lcd文档里,
● Address setup time: 0x1
● Address hold time: 0x0
● Data setup time: 0x5

DATAST,ADDSET怎么算呀??

网友B:
根据具体外设算

  肯定是根据具体使用的FSMC外设算,算的时候参考FSMC的时序图和外设的时序图。
  其实不一定要先算得很准,只需先把外设成功驱动起来,之后再逐步细调一下时序即可。

楼主:
回复主题:FSMC-LCD 时序配置问题

可是我的LCD就是驱动不起来
我用的vet6(100pin)驱动8080lcd,信号都对,就是时序的问题;
有劳大家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下面是FSMC配置函数;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00000))   ///*!!!!!!!!!!!!!!!!!!!!!!!!!!!!!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define LCD1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10000))   ///*!!!!!!!!!!!!!!!!!!!!!!!!!!!!!
#define LCD1         ((LCD1_TypeDef *) LCD1_BASE)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3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 FSMC_Bank1_NORSRAM4 timing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4;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ed as follows: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Dis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_Bank1_NORSRAM4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F.00(A16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G.12(NE1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信号都对而时序不对?

“LCD就是驱动不起来”是什么意思?这可以有两种情况,程序能与LCD通信但没有显示,没有显示的问题除了程序有问题外很可能是负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