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低功耗应用

楼主(2008-08-09):
我现在有个应用,正常情况下stm32自身消耗的电流要在20uA以下,但是还要有三个IO口需要读入电位用于判断,如果用stm32的最低功耗模式,用中断唤醒的方法能达到要求吗(我不需要RTC,IO口的变化速度也不快)?

网友A:
可以达到,但比较困难

STM32的最低功耗模式是待机模式,耗电可低于2uA,但只有一个管脚可以用于唤醒,你需要用一个外部器件把3个I/O或起来接入这个唤醒管脚。

STM32的次低功耗模式是停止模式,耗电的典型值可以达到20uA上下,但最大值则超过这个数值,你需要通过测试决定。

网友B:
用8位单片机岂不更合适?

网友C:
读入电位是指模拟量吗?

    最小响应时间是多少。输入信号维持时间最大是多少?
    即间隙巡查的方法可以吗?

楼主:
版主真是热心

周六还答复,谢谢!如果次低功耗模式能达到20ua左右我可以试试,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准备仿德国的一个东西,他们原来用的单片机是日立的h8/3834,测试的结果是在休眠状态电流在几个uA,唤醒的电流也应该不到2个ma,而且处理一下马上就休眠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回ijk:我们这个东西在通电的时候同时有运算的要求。用8位机速度可能跟不上。
回60岁老先生:最小响应时间应该很长要两三百毫秒以上,读入电位是数字的,我准备用唤醒的方法看看能不能做到

网友D:
430呀!

16BIT MCU,带有硬件乘法器!低功耗非430莫属!

网友E:
LS

所言不错,有运算量的低功耗,选430不错.特别是选内置乘法器的系列,430的运算能力还是可以的.mA/MHZ也做的非常不错,更关键的是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供使用.

网友F:
顶此贴

低功耗非430莫属了!我们的无人值守设备都用的430,还带一些无线协议算法
不过M3的核应该会成气候!做大运算量时很有优势!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430在低功耗上确实很强,这得益于它所用的工艺。CORTEXM3的单片机,目前的功耗在很多情况下还不能跟430相比,但430由于是16位的,所以运算能力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