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 msize psize设置一问题

楼主(2008-08-11):
stm32f103zc/d/e处理器
dma实现: 外围(8bit) 到 外扩存储器(16bit)[用fsmc扩,相当于emi]
psize 设为 8bit
msize 设为 8bit还是16bit?
msize设置为实际存储器的宽度,还是要传数据宽度?
还没用过,我想应该是 实际存储器的宽度,dma控制器会根据设置msize宽度正确访问外扩存储器(16bit)的高8bit低8bit的,理解对否?请教高手!

楼主:
应该是要传数据宽度,希望有同仁实际测试确认一下

细看了一下AHBFSMCDMA,发现应该是要传数据宽度!
一般msize = psize,他们的值决定了DMA地址自增(1/2/4/...)
至于外接的SRAM访问,由AHBFSMC完成,具体看手册.
希望有同仁实际测试一下,待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