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C之前加的DMA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08-08-11):
在万利板的Demo程序的ADC中,都会使用DMA初始化,试着去掉,AD就一直输出0了,不知这个DMA和ADC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看了下UserManual

使用ADC1的时候需要使用而且只能使用DMA的CH1,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如果使用ADC2的时候,那么需要使用DMA吗?

网友A:
可以不使用DMA模式的吧~~~~直接软件读取~~~

网友B:
DMA只是传输转换的数据

不用DMA,就直接读ADC_DR寄存器。

单次常规转换,初始化后,读EOC或运行EOCIE中断,数据Ok,直接读就是。

具体可以看STM32用户参考手册,10.3.4、 10.3.5章节

楼主:
正在看关于ADC的部分

先看了DMA的部分,还以为一定需要的- -!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