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和AD的综合问题

楼主(2008-08-11):
AD, USART, TI, IO, ST

我用的板子是STM3210X-128K-EVAL .IAR 4.41A.  看了TIM的例子6,想用这个例子和USART的例子1综合起来,通过串口发送接收到的PWM到PC上面显示出来.可是显示出来的脉冲是乱码 想请教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里有问题,或是串口的程序应该怎么样写.麻烦了.我在stm32f10x_it.c里面的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_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if(IC2_Value != 0)
  {
    /* Duty cycle computation */
    Duty_Cycle = (TIM_GetCapture1(TIM2) * 100) / IC2_Value;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Frequency = 72000000 / IC2_Value;
  }
  else
  {
    Duty_Cycle = 0;
    Frequency = 0;
  }
  USART_SendData(USART2, Frequency);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填加了发送函数,然后PC上面接收到的脉冲显示的是乱码.
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xBufferSize   (countof(TxBuffer) - 1)
#define RxBufferSize   0xFF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8 TxBuffer[] ="AAAAAAAAAAAAA\r" ;//"\n\rUSART Example 1: USART - Hyperterminal ardware flow control\n\r";
u8 RxBuffer[RxBufferSize];
u8 NbrOfDataToTransfer = TxBufferSize;
u8 TxCounter = 0;
u8 RxCounter = 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PWMI;  /*TIM使用输入PWM模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使用TIM2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输入捕获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输入2,3或4选择对应地与IC1或IC2或IC3或IC4相连*/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捕获在捕获输入上每探测到一个边沿执行一次*/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取值在0x0到0xF之间*/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选择TIM1输入触发源 TIM经滤波定时器输入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 TIM主/从模式使能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使能TIM捕获/比较2中断源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Communication hyperterminal-USART2 using hardware flow control -------------*/
  /* Send a buffer from USART to hyperterminal */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Receive a string (Max RxBufferSize byt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ended by '\r' (Enter key) */
  do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2, RxBuffer[RxCounter++]);

    }

  }while((RxBuffer[RxCounter - 1] != '\r')&&(RxCounter != RxBufferSize));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GPIOD Pin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 Configure USART2 RTS (PD.04) and USART2 Tx (PD.05)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CTS (PD.03) and USART2 Rx (PD.06)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TIM2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