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DC的VREF问题..

楼主(2008-08-12):
看到一些帖子上说STM32,100+脚以上的会有VREF脚,以下的就没有了,,

我用的是100脚的,是STM3210B的开发板,我量了下,VREF+怎么是8mv的?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电脑慢得要命,,,中毒了,发个帖子都要好久....

网友A:
看看线路图上是怎么接的

网友B:
电容OK吗?看看资料吧。 应该没连线

要与aVdd相连!(如果没用外部ref)

偶串了个小电阻(电感也好)。呵呵。

什么都不连,什么都没有!!

网友C:
re

建议用T1431产生一个比较精确的2.5v基准电压,应该能满足12位的ad了

网友D:
TL431应该产生的是2.495v

然后再加上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