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寄存器的设定

楼主(2008-08-13):
目前看RCC的设定,第一步就不明白了,在第一步中是设定RCC->APB2RSTR=0X00000000,然后就去找APB2RSTR的设定的地址,但是只看到
typedef struct
{
  vu32 CR;
  vu32 CFGR;
  vu32 CIR;
  vu32 APB2RSTR;
  vu32 APB1RSTR;
  vu32 AHBENR;
  vu32 APB2ENR;
  vu32 APB1ENR;
  vu32 BDCR;
  vu32 CSR;
} RCC_TypeDef;
其中RCC_TypeDef定义到了RCC的基础地址那里了,即RCC_BASE,但是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在哪里设定的APB2RSTR的Offset Address 0x0C,上来问问各位哈

楼主:
确实,楼上的是直接对寄存器的操作的

但是,你写的程序里并没有附上你所操作的寄存器的地址吧。直接操作寄存器我也试了一下,可以运行。但是我觉得ST的推出这样一个库,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所以想看一下他们的库是怎么来设定的,结果就硬是没有找到对offset address的设置,还请各位多多帮忙呀

网友A:
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搂主不熟悉C语言

结构体中的每一个分量都要占用存储区,掰着手指算一算就知到APB2RSTR的Offset了。

楼主:
哈,香主一眼就看出来了呀

对C语言确实相当的不熟悉,呵呵,上次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关于结构体的,看来真的要好好补补了。
刚才试了一下用ST的库写了个程序,感觉如果耐心看一看的话,用ST的库还是挺方便的,不过就是定义得比较怪,刚一开始看的话就是在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