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地址线乱跳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项目中使用到FSMC总线控制LCD液晶,其中使用100Pin的STM32,采用8Bit数据线方式,将A16连接到LCD的A0.在读写LCD控制器的时候发现,当出现需要A0切换的时候就会A0上会出现20-40ns的不稳定状态(见图上的多出来的1)无论是0切换到1还是1切换到0都会在逻辑分析仪上看到此信号,最开始怀疑是PCB布线引入毛刺,换了一个管脚,采用A18地址线,A18除了接靠近的一个焊盘外周围无其他干扰,在A18跳变的时候如下波形依然,最后迫于无奈,只好将地址线配置为普通IO口方式,在每次读写之前先将地址线输出,诡异现象消失...
此外,咨询一下大家是否知道如何配置地址信号到NCE片选的时间,似乎Datasheet给出的地址的ADDSET是指的地址信号到WE或者RE变化的时间,而他的地址线和NCE片选信号是同时变化的

网友A:
这应当不影响你的使用!不过真出现这个的话

那就.......

另外还有可能是你的逻辑分析仪在测理时的噪声引起的!

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只测一个脚!

网友B:
在片选信号无效时,无论地址线如何变化都是正常的

因为片选信号无效时,地址线上的信号未定义,你不能拿它作控制依据。

楼主:
我也希望他不影响。。。

哎,但是我的LCD控制器要求的地址建立时间是在CE信号有效之前,这种情况怎么使用FSMC解决呢?还是说只能用普通IO口模拟A0信号?图中Taw8就是LCDDatasheet给出的建立时间,在xCS为低支前20ns,如果ADD线没有出现跳动就完全满足LCDDatasheet的要求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STM32地址线乱跳的问题

或者考虑在CE信号上加D触发器延时一个Clk?这样搞就复杂了。。。

网友B:
看过ST的一个有关LCD接口的应用笔记吗?

这个文档中的第3章介绍了如何计算LCD时序的方法,可以提供参考。

我还没有时间看,但好像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4811.pdf

网友C:
配置FSMC的参数

  配置FSMC的参数: address setup 时间,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