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ARM7芯片中那种的通用1/o口最多

楼主(2008-08-14):
st的ARM7芯片中那种的通用1/o口最多,有多少,谢谢

网友A:
STR730系列最多有112个I/O口,这是一款全5V的产品

LQDP144 和 LFBGA144 两种封装。

网友B:
STR730和710主要有那些区别

以前接触过710,STR730和710主要有那些区别,730的地址数据线和i/o口复用吗/

网友A:
STR730和STR710两个系列的主要区别

STR730没有总线外扩,5V供电并且所有I/O口均为5V电平,多达112个I/O端口,多达20个定时器,3个CAN,4个UART,16个DMA通道。

最重要的是,STR730是目前市面上少数几个标准5V电平的ARM7为核心的产品,特别适用于工业应用领域。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promlit/pdf/brarm090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