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和S3C44B0做比较

楼主(2008-08-14):
正在选ARM7的芯片,领导嫌STR710的通用i/o口48个太少,让我跟三星的44B0进行资源比较,麻烦大家指导一下,各有啥优缺点

网友A:
不用比了,STM32才是首选,从性能和价格上都全面优于ARM7产

STM32的资源也是最全的。

楼主:
关键以前没有用过STM32

以前没有用过STM32,但用过STR710,有很多东西可以搬来直接用,所以想说服领导使用STR710,另外还要考虑价格,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价格、速度、I/O、串口、USB、CAN总线等,领导原来打算用三星的44B0,所以想比较一下这两种的特点,找到理由使用str710,请指教。

网友A:
如果用过STR710,再用STM32根本没有难度

如果转用另一家的产品,虽然都是ARM7,但因为外设的差别很大,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上手。

网友B:
这两个有什么可比性?

一个是民品,一个是工业品.民品比工业品便宜点正常,但是都用到了CAN了,应该是后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