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阈值看门狗设置有什么特殊的么

我开启了以后 采集到电压明明已经超过设置的上限了 但是却没有产生相应的中断

看门狗中断和转换结束EOC中断公用一个中断什么?

网友A:
打开AWD中断了吗?

ADC_ITConfig(ADCx, ADC_IT_AWD, ENABLE);

AWD中断与EOC中断是同一个入口地址,因此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查询标志位才知道中断是由谁产生的。

楼主:
打开了  AD的 EOC中断已经成功了  但是看门狗的不行

网友B:
是否选择了要监视的通道?是否使能了模拟看门狗的功能?

查看一下ADC的状态寄存器,看看是否有模拟看门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