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例程(Extlinetrigger)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香主,你好!
这个AD的例程我觉得存在着几个问题和困惑:
1.首先是它使用的外部中断EXTI11 和EXTI15 ,我的理解外部中断AD只能用这两个通道,但是不管是10B还是10E板子在它的readme.txt中都不存在PE.11和PE.15连接在button上的设置,其他的PA.15,PB.15,PC.15,PD15也没有,奇怪,呵呵。
2.不明白在外部触发中断的说明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断模式一种是事件模式,实在没有看明白两种模式的区别。
3.在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中没有牵涉到要重映射的IO口,但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中有RCC_APB2Periph_AFIO
4.自己没有明白:
/* Regular discontinuous mode channel number configuration */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 1);
是否是一次转换所设规则的一个AD channel?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2);
是否是一次转换所设注入的两个channel?
规则和注入方式好像这个定义不是太一样,
恳请香主指教,太困惑了。。。。谢谢!!!!

网友A:
我也很困惑,你问了半天AD例程,但到底是哪来的例程你都不

用的是什么板子也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

呵呵,例程就是固件库2.0里面example里面的AD例程:Extlinetrigger,板子用的是IAR的红色开发板,STMF103RB的片子,但是我上网查过官方的10B和10E的板子,它上面的配置也是没有button的,麻烦香主费心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