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1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使能PA4-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为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4-PA7引脚

在这段程序中,我编译的时候提示:led.c(31): error:  #20: identifier "GPIO_Speed_50MHZ" is undefined
但是:我看了下我的stm32f10x_gpio.c中没有这一句: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我加上了,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我看我的stm32f10x_gpio.h文件中也定义了:Mode_Speed
typedef struct
{
  u16 GPIO_Pin;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InitTypeDef;

该程序我把关于频率的设定那句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为10MHZ
屏蔽了,就没任何问题了.我的固件库是最新的08年7月的,请各位伸出援助之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GPIO_Speed_50MHz 最后一个字母要小写

另外提醒一下,如果没有必要请尽量使用低速I/O配置,这样有利于减小噪声和功耗。

网友B:
呵呵,香主够细心的...

楼主:
多谢香主的帮助

多谢香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