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8-08-17):
外部触发EXTI里面有中断和事件两种模式,不知道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另外在芯片上AD的外部中断是不是只能用EXTI11和EXTI15,而且只能使用
PA,B,C,D,E口上的11和15两个channel?
谢谢:)

网友A:
在STM32中中断与事件的区别就是中断会触发CPU中断调用而事件

关于AD的外部触发事件,你的理解节本正确;根据STM32技术参考手册第10.3节的ADC框图,只有EXTI_11可以触发规则通道ADC转换,EXTI_15可以触发注入通道ADC转换,但不包括ADC3。

楼主:
哦,还有一个疑问:)

那事件岂不是会比中断好,我不大清楚这两种情况都在什么时候使用最好,
还请香主指教,呵呵

网友B(2013-02-26):
引用 楼主:
那事件岂不是会比中断好,我不大清楚这两种情况都在什么时候使用最好,还请香主指教,呵呵  ...

这两个东西是独立的,事件的响应操作是CPU定死的,和其他模块配合工作(如ADC的EXTI事件触发)。中断响应函数可以由用户来写。二者功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