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使用IAR的编译器,编译通过,也Make好了,点Debug,出现了download application画面后,就死在那里了,照道理此时应该要转到Programming Download的下载条吧。
出现的几率是随机的,有时候可以下载有时却不能了- -!

网友A:
嗯嗯,遇到过

仿真器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原本出来的比较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楼上的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呀

网友B:
!!

这个问题去这里解决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3010833&tp=%u9999%u6c34%u6551%u547d%u554a%uff0cjlink%u548cst%20link%u90fd%u9047%u5230%u7684%u4e0b%u8f7d%u95ee%u9898

网友C:
是不是片子出问题了

烧写到flash有次数限制吧?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对!请参考4楼给出的帖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