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做can转usb的设备吗 好像是一个口

楼主(2008-08-18):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

buffer 共用,

任何时间,只能一个工作。

可以 分时 使用。

网友B:
LS正解,不是PIN口限制的问题,是RAM共用的问题

网友C:
STR71x和STR75x可以满足要求

不过比不上STM32便宜。

网友D:
可以用两颗,

网友E(2008-11-05):
用spi扩展一个usb可以吗?

网友C:
有SPI接口的USB外设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