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

楼主(2008-08-18):
AD转换的例程,包含了.s文件,rcc.c,usart.c,dma.c systick.c gpio.c库函数都是最新的2008年7月11日,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为什么呢,请指点下,谢谢

ad.c(88):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AHBPeriph_DMA" is undefined
ad.c(130): error:  #20: identifier "DMA_Channel1" is undefined
ad.c(187):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USART_Clock"
ad.c(188):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USART_CPOL"
ad.c(189):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USART_CPHA"
ad.c(190):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USART_LastBit"

这些在库函数中不都定义了吗

不解

在我的usart.h文件中typedef struct
{
  u16 USART_Clock;
  u16 USART_CPOL;
  u16 USART_CPHA;
  u16 USART_LastBit;
} USART_ClockInitTypeDef;有这个啊

为什么还编译还提示USART_Clock等没定义呢

网友A:
在stm32f10x_conf.h中定义了使用USART了吗?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ST库的文件结构

在stm32f10x_conf.h文件中,你需要打开要使用的相关外设定义。

官方的例程好像没有使用UART的,估计你没有将stm32f10x_conf.h中UART前面的注释去掉。记得别忘了使用UART的哪个子模块也同样要去掉注释。

楼主:
谢谢2位的无私帮助,我发现定义了,但是固件库有问题如下

我把C: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下的文件都替换成v2.02版本的固件库c文件,把C:KeilARMINCSTSTM32F10x下的文件都替换成v2.02版本的固件库下的H文件。但是在编译应用程序时候出现的头文件怎么还是v1.0版本的呢?请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