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映射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08-19):
香主你好,
一般来说要对已经分配引脚的外设进行引脚的重新分配,STM32里面AFIO里面介绍中是说外设都全部或者部分重映射到规定的引脚上。
在编程中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中应该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在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应该有诸如: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的函数
但是很多例程(如DAC的OneChannel_NoiseWave例程)
就会定义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但是并没有用到重映射,不知道这个定义还有没有其他的含义,恳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因为需要使用管脚的复用功能

楼主:
哦?我一直以为重映射才定义它?

但是我试过,不加也能用啊?

网友A:
你是如何试的?

有时做调试时需要芯片复位后再重启。

楼主:
我就是把这句话屏蔽掉,然后再跑,程序和现象都正常,而且ST的例程里面比如定时器控制在其第几个通道pwm输出,也没有加这个定义啊?我有些奇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