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内部复位(不用外部复位电路)急!!!

楼主(2008-08-20):
ST7FILT15BF采用内部复位电路可靠吗?

怎样实现不用外部复位电路,实现ST7FILT15BF单片机复位?

需要设置什么?需要进行特殊功能寄存器设置或其它吗?
复位脚如何处理?

网友A:
re:

OPTION BYTE里开LVD

网友B:
我现在是设置LVD3.5V,外部RESET也有

但是还是量产570个,有8个上电复位程序不开始工作。也不知道剩余的用的时候启动是否可靠,郁闷。。。

网友C:
供电电压是多少?外部RESET是什么样?

网友B:
5V供电

外部RESET脚接上拉电阻47K,对地电容1000pF.

网友B:
急啊,请版主看看线路图

请看电路图。

网友D:
请将PA1和PA0对调一下

图上没有显示,不知道你的PA1接到了哪里,但至少从可以看到的电路看,电容C11导致复位期间PA1不是高电平。

请看数据手册,要求ICCCLK必须在复位期间保持为高电平,否则有可能错误地进入ICC调试模式。

网友B:
没有问题啊,PA1就是第6脚,是接高电平

6脚是接的5V,为什么电容C11导致复位期间PA1不是高电平?
PA0是第7脚,现在是控制LED,要用到PWM调光,所以只可以接第7脚。

网友B:
现象是:量有5V电压,但是MCU不工作

请问如下问题:
比如在启动时候,复位脚电压升到2V或者4V,此时中断电2-3ms,再来电压升到5V,MCU可以正常工作吗?
好像MCU就死在那了,不工作了。

网友D:
你现在的启动条件与前面讲的完全不一样了,根本就不是同

请把复位脚、PA1脚和VDD的波形同时用示波器捕捉下来,把图发上来看看。

为什么你的电源上电过程这么不稳?很怪异。

网友B:
我明天早上抓图上来,可能是同一个问题

量产时候,测试治具上面的220Vac插头插多了,11Vdc的电压有时候会时断时续,因为11Vdc是从220Vac变来的,5V电压跟着就会那样的,当然用户实际用也会有此问题啊,比如墙上的插座接触不好了。

问题是5V电压最后出来了,而且是很稳定的5V,MCU还是不工作。
是不是经过这个一个上电过程,MCU受不了,死在那里了?
我怀疑是这个过程造成的,因为我实验产品启动100次,有30次不可以,70次OK. 所以有此疑问。

还有我8楼的问题:6脚是接的5V,为什么电容C11导致复位期间PA1不是高电平?

如果版主有非常可靠的电路,请指教.

网友D:
因为你的上电过程很怪异,请尝试改变或去掉复位电路

1)尝试把R21改为4.7K,把C14改为0.01uF;

2)如果使用了LVD,考虑去掉R21,保留C14为0.01uF。

关于C11的问题是我看错了,抱歉。

网友A:
re:

leo, 上波形图 :)
还有图上好像MCU没有去耦电容。。。

网友B:
请看下面的波形,这个是正常启动的

CH2=VDD脚,
CH3=PA1脚,
CH4=RESET脚。
我是设置了LVD=3.5V的。

网友B:
正常启动波形图

网友B:
re;13楼,C10就是退偶电容

请看不正常启动的波形图,
就是RESET脚不同,正常的启动是在3.5V(LVD值)开始有斜坡,不正常的在2.4V就开始有斜坡,WHY?

网友D:
请把不正常时的波形在横轴和纵轴都来大点

横向可以拉开到每格1ms,纵向可以拉开到每格2V。

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我在12楼建议的第2种办法。

网友B:
请看下面的分辨率是4ms的波形

由于设置1ms波形不在屏幕内了,所以抓了4ms的。

网友D:
请按照我在12楼建议的第2种办法

那个斜坡和开始的小毛刺波应该都是R21造成的,把R21去掉并尝试加大C14!

网友D:
实施了我在12楼建议的第2种办法后再上个波形图看看

谢谢!

网友B:
请看去掉了R21的波形

网友B:
小毛刺是去掉了,不知道大量生产怎么样啊?

版主是否有量产用这种方法上电很可靠启动的经历啊,如果又有产品上电不启动,偶就惨了!!!

网友D:
ST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就是要去掉R21

请再仔细看看手册,按照推荐的电路和参数做应该就没有问题。

看来我一开始的判断就是对的,而且ST手册上也是这样讲的。

按照ST手册上的说明,如果你能够增大C14的容量,可以有效改善复位阶段的抗干扰能力。我在昨天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一点,估计你还没有实施。

网友B:
谢谢版主解答,我看到手册上面的说明了。

去掉R21后概率小很多了,但是还是有时候会启动不了,我再换1uF的电容看看。
请问AVD是否要开?我以前都没有开这个。

网友C:
为什么要开AVD?

网友B(2008-09-19):
我看到规格书里这样写:

Make sure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LVD and AVD
thresholds is used as LVD and AVD levels are not
correlated.
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D:
AVD是在程序正常运行时监视供电,并在出现异常时发出中断

LVD是在电压低于阀值时复位整个芯片。

两者的关系是:1)只有在LVD开启时AVD才有效;2)LVD阀值应低于AVD阀值,否则AVD还未发出中断,LVD先动作了,AVD的告警功能就没有意义了。

你的问题是要用LVD复位芯片,与AVD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