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请问香主,STM32的ADC多通道转换是同时转换吗,还是一个通道接一个通道转换的?

网友A:
看产品型号了

101系列的只能进行1路,103系列的可以同时2路转换。

网友B:
新的型号有3个ADC模块,还可以3路同时转换

对于楼主的问题:STM32的ADC多通道转换即可以是同时转换(最多3路),又可以是一个通道接一个通道转换的,也可以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