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的EEPROM读写程序到我自己做的板上就不正常了

楼主(2008-08-22):
我的EEPROM读写程序在万利的开发板上能正常读写,到我自己做的板上就不正常了
万利的板子上焊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厂家的24C02(看不清楚,贴片的),我的程序已经能正常的读写了。
我自己做的板子上用的是FM24C02双列直插的,这个FM24C02用编程器可以读写,说明是好的,我的程序也应该是好的。
电路的设计完全按照万利开发板的原理画的,上拉电阻是10K,双层板,CPU是STM32F101VBT6,线路条都是通的,FM24C02的管脚电位都正常。
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读写不正常呢?麻烦各位大侠给支个招

网友A:
请先降低I2C的时钟频率试试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DA SCL弄反了.

网友B:
还好,不是VDD和VSS接反,哈哈哈